A22E急求解

楼主(2010-01-01):
客户刚刚送来的笔记本,说是从日本邮过来的,路上压坏了,现在是不能开机,接手时看了下,壳明显压坏,上电开机,又上角的指示灯两下寂灭,判断是短路保护,拆机,发现机器内部有机壳碎片,包括金属.拿出金属碎片,开机亮了,报0175,0188,0251错,拆机检测BIOS没发现问题,装机,又不亮了,还是又上角的指示灯亮下寂灭,至今没查处问题.在线等解

网友:
好看看主板有没断裂的地方,

网友:
已经反复检测(目测)过了,没发现什么问题,还没跑电路

网友:
顶起来,在线等呢.

网友:
无奈,再顶,原来的报错是0270 0251 0188

网友:
楼主是在村里做维修的吗?
单独测试主板看看有无异常,如果正常就说明是安装出现的问题。
单独测试主板依然有问题就可以断定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单测主板没反应,手上没可调电源,也不知道电流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