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路过进来指点一下迷茫啊!!

楼主(2010-01-01):
N  MOS谁是进谁是控谁是输?P MOS谁是进谁是控谁是输?MOS管S级接地什么原理啊?上管和下管是什么原理?怎么判断好坏?我都学2天了对于这个MOS管非常迷茫啊!谢谢高手指点!!最好有图片我理解的能快些!!!!

网友:
基础的东西这个版面有很多 你搜一下 先看看

网友:
不管n沟还是p沟都是G(栅极)控制d,s级导通和截止,mos的s接地一般是指下管与电感配合用于上管截止后继续给cpu供电与电源地构成回路用上下管是为了适应大的电流,想想现在一个cpu功耗有70w-90w,而cpu电压才1.4v左右,算算就知道电流有多大了,这么大的电流单个mos是供应不起的。所以有了上下管还有3项,4项供电,楼主有兴趣可以看看老的386,和486都是单个mos就搞定。从586开始就出现了多项供电

网友:
G:控制级 D:输入级 S:输出级  MOS管S级接地是与地构成回路(说的是下管)新手区的资料很全面到新手区区学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