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不上电

楼主(2010-01-01):
笔记本 风扇 不转  。 可是我把风扇清理好了以后就不加点啦。IBM的本 。  急急....................... 请教高手指点迷经。

网友:
风扇本身损坏,风扇控速电路损坏,自己先测试,这个贴子不应该发在这里

网友:
你先用表量量,看看风扇有没有供电啊!如果供电正常那就是风扇本身损坏!

网友:
不加电就当不加电修呀
先自己测量关键点的电压,然后贴上来大家帮你分析
光说个“不上电”,没有人能帮你的

网友:
你现在已经不加电跟风扇不转是两回事.
不加电.待机???
各M 电压....
加电动作后PM的动作.以及SB的悬挂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