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XB360硬盘被办老解锁用的工具不能打开,大家看看

楼主(2010-01-01):
[local]1[/local]
里面的Nandpro这个程序,不能用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
nandpro 需要先安装驱动!
文件在nandpro20b同目录下。
nand固件备份后,可以用FindSecDatav0.61分析!
鼓励你下吧,除非你是最早被ban的,其他目前都能解!

网友:
360的游戏真的不错,今天让朋友说的有点心动了,呵呵。

网友(2010-02-26):
先安装驱动和软件,然后再用nand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