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BROADCOM 无线网卡经常找不到

楼主(2010-01-01):
HP v3000 BROADCOM 无线网卡经常找不到,指示灯变黄。 偶尔变绿。

现在变黄,系统中看不到无线网卡。重装系统无效。

拆开机器,不知道如何修,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好像是通病吧
直接杀SB
SB虚焊

网友:
前天遇到也是这样,以为是开关坏了,量了一下开关,正常,可是指示灯一直是桔红色的,更换无线也不行 最后直接重植北桥 开机自动出来了!~

网友:
HPV3000的通病,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直接换南桥就OK了。

网友:
楼上别瞎吹!!!
楼主 是 AMD 6150的 北桥吗?
那就干一下北桥吧,
楼上的朋友 如果下次乱吹牛,我可是会扣分的。

网友:
那是为什么呢, C51芯片组的 PCL-E 控制器集成到了北桥中 而不去传统的南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