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00档LOGO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01):
走的弯路就不说了,桥啊,BIOS,供电芯片,电容,全换完了。
该补焊的补焊,都没用。
仔细测量,发现3VDDS只有8欧了,电压却正常。无语。都能显示了就没想到短路。
3VDDS相连的各个芯片都有电感连接,一个一个比对图纸断开之后,发现3243串口芯片烧了。
拆掉之后还是挡LOGO,于是补了一个新的上去,还是挡LOGO。
最后对着好板量测所有裸露的测试点比对阻值。在KB3886旁发现有一个焊点由500欧变成900多。断线了。
补线后,机器修复。。
电路图,这条线应该是3886的一个局部供电。
短线的地方刚好在PCB边缘与白色的边框线重合,肉眼看不出来。应该是谁拆光驱用螺丝刀翘的时候划断的。
应该是3887局部供电不良导致某个外设检测不过才会档LOGO
发图分享一下
图中画圈的为断线处

网友:
LZ几个点没说明白, 8欧救了吗?焊点由500欧变成900多 焊点补线? 谁看得懂 ??
算断线还是什么,

网友:
就是断线啊,LZ够细心

网友:
应该是似断不断吧,不然阻值应该为1的

网友:
8欧德阻值拆了3243后就回升到300多还是400多忘记了。
是断线了,一边是供电,一边是EC,两边都有阻值的,EC这边应该是500多,供电那边是900多。线断开之后去量裸露的焊盘就只剩下供电这边的阻值了,把线补上两边的阻值并联就变500多了。
只是为挡LOGO的维修提供思路

网友(2010-02-16):
楼主是绝对的牛人,对比所有裸露的测试点的阻值,
要我早放弃了,有这样的精神,就没有修不好的机器!

网友:
如有有料板的话应该来说查这个不难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机器能不能进BIOS    我 有一个小窍门 如果机器能进BIOS那么应该是外设没问题   但进不了的话我就要怀疑 南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