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us短路已经搞定,现在不触发,没得3V,5V

楼主(2010-01-01):
板号为MS --1057    ....故障为   5VSUS    短路。。。。。图纸已经找到,5V电感对地阻止为0欧

       MOS管烧糊一个,,,MAX1999烧糊。。。。。

               根换MOS管,取下MAX1999。。。。。还是   5VSUS短,,,取下EC,取下声卡,取下9173   还是短。。PU3取下还是短。。。
图纸已经找到,现在是修的蛋疼
  图纸已经找到,希望有时间的高手帮我分析哈。。。。。

    5VSUS短路,已经找到原因。。。USB部分的电容短路,,,,,,
                现在阻止正常,但是不触发。。。。。     之前动过   MAX1999   EC

网友:
其实没什么的,断开,要么烧电路呀,大哥!

网友:
用5VSUS的电路太多了,还是用烧机法吧

网友:
电容容易短呀~应该就在边上的~我排短都是先排电容

网友:
接着取
取到不短为止

网友:
电容已近排拉。。。。
   MAX1999烧糊拉,,被我取下。。。。想问哈大家,我烧机法,,要换一个好的MAX1999上去烧吗?

网友:
既然有图纸,那就好办,查找5VSUS电压产生那一块电路,把可疑原件去掉,尤其是小原件

网友:
待机电流还是有点高。。。。。
    主板还有短路的
发现MAX1999附近一个滤波电容击穿,,,,

网友:
图纸我也下了,好好的看看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在哪

网友:
你用的什么看图工具?可以在看图工具搜索5vsus,能搜出所有5V到达的地方,你一个一个的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