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不开机

楼主(2010-01-01):
这个机子进过水处理后待机电流没有但是有3V和5V按键上没电压有那位老师知道上电时序说说?
不开机

网友:
从按键上逐步往下查肯定能查到是哪个芯片控制的

网友:
机子一修好是U9问题

网友:
IO吧 测下开机键的供电就可以找到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