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液晶,只能在640*480上运行。

楼主(2010-01-01):
方正17液晶,只能在640*480上运行。不然只这样了
或者进系统后把电源拔了再插上去。就正常显示了。显示器上面的电源开关。进入系统是也不起作用了。在不接电脑或者进入系统之前是有用的。请那个帮忙看一下怎么回事啊
电脑

网友:
重新传一下图片,看不到图,没法分析

网友:
我刚刚重新传了

网友:
640下正常,好像可以说明屏是好的,,,所以板子的程序要重新写一下,或是换个板点一下屏

网友:
找个通用的行不行 啊

网友:
可以,用一个通用的板来点就行,,,

网友:
我的是方正科技FZ780-EB找了好久没有找到这个板的程序啊

网友:
那位有这个型号的驱动程序啊,给我一个,我找不到。

网友:
建议找通用板子吧
一看就是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