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T42的显卡问题

楼主(2010-01-01):
请教一下个位高手,我今天拆下来一个IBM T42的7500显卡,拆之前也没有怎么注意,植好球要往上装的时候发现位置不知道怎么对了,哪位能指导一下啊,万分感谢
显卡

网友:
拿块好板,对着上吧,哈哈^

网友:
芯片有标记的那个角对A1

网友:
桥上面应该有个小箭头吧~对到板上就行了

网友:
有指示箭头对好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的你智商有限给你发个图吧

网友:
不是说芯片的方向找不到了,是位置不知道怎么对,板上没有画框,就两条线,对上线位置差很多

网友:
第一脚 应该是朝NB方向,以NB为正上来说, 那第一脚就是在NB右下方。

网友:
四个角上打了黑胶的,不是全封的那种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做桥的时候不知道桥该怎么放才能最好下面的锡点吧。这个不是有两条线嘛,先对好这个,然后放到bga焊台上,一般焊台上有灯,然后你吧灯对向芯片下方,应该可以隐约看到地下的焊盘吧。然后再慢慢移动一下,差不多位置就可以了,只要是焊锡融化了芯片会自己复位的。

网友:
鑫智科技
谢谢你了,就是那两条线让我有点头疼,对哪条位置都差很多,我估计放两条线的中间差不多

网友:
不一定要很精确的 别搓的多了就可以了

网友:
大虾
等锡化了自己就可以定位了

网友:
呵呵.应该是才作没多久的...
做多了就熟悉了..不行就找个差不多的板来看看.
只要偏差不是太离谱就行了.
也没必要去对的一丝一毫都不差

网友:
应该是对里面的小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