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501G12ci 不加电 待机0.08

楼主(2010-01-01):
有没有修过这款机器的同行,想问问正常待机是多少? 现在没有3V 5V 只有1.2V AMD的机器 南北桥集成
ACER

网友:
找到 TPS51124 系统供电芯片 没有 它的资料 谁有发一个

网友:
这个待机有3V5V的 电流也没那么大 0.02

网友:
待机时摸摸主板有没有什么元件发热!! 重点看看EC吧!

网友:
待机0.08 没有发现发烫的元器件 客户说是 放在车后备箱里 再开机就没有反映了。用电池开机 发现有电池等闪了一下,再按开关就没有反映了。

网友:
没有3V 5V 有 1.2V 电池充电电感有0.85的电压 51124 周边没有任何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