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F700触发掉电

楼主(2010-01-01):
待机正常0。01,3M5M出来了,触发电流上到0。13就掉了下来,上CPU和不上CPU都是一样,CPU核心没有出来,其它电压都正常,请问那位知道这台机不上CPU会不会掉电,不上CPU会不会出CPU核心电压?我这里没有这种CPU测试,这片板是三个桥做在一起的。不知道是CPU坏了,还是桥空焊。

网友:
那位大哥请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搞个主板代工号出来看有图纸帮你检查

网友:
我没有图纸,请问哪位有图共享下好吗?

网友:
补充:刚刚重做了桥,电流上到0.7又掉下来了,反复重启。

网友:
既然你做了桥电流能跑上去。你在加焊看看

网友:
加焊啦!还是一样。请问CPU会不会坏呢?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持续,打过阻值吗

网友:
桥没做好吧,如果是一修机器,哪里会有这么多问题?

网友:
是AMD CPU吧,这板我修过,类DV9000板。最好先换过CPU试下,不上CPU好像不会掉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