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9471F解除高压保护能用多长时间呢

楼主(2010-01-01):
TOPVIEW的19宽,故障是开机屏幕正常2秒后,屏暗。用解除高压保护法,解决。请问一下,这样子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暂解决了,但故障没有排出,所以用的时间长短与原来的故障有关,,

网友:
这属于那块故障,是高压包还是灯管。

网友:
是高压开关管有问题吗?还是其它。。。。。。。。。。。。

网友:
还是BA9471F本身的故障

网友:
先补焊一下再说了。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呵呵!也不知道能用多久,杀鸡取卵,不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