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配PCX8528GT供电正常点不亮

楼主(2010-01-01):
最初客户反映故障:用1小时左右花屏  死机
到手装在机器上能亮  做了一个系统  没有找到驱动程序  屏能亮 正常,  在驱动之家下了一个驱动,能打上驱动,重起后,屏无显示。  怀疑主芯片有问题,加焊主芯片故障依旧,再细查  电压正常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8500GT的卡这种卡如果所有的电压均正常 可以重新安装GPU来测试

网友:
我有一块翔升8600GT跟你的故障相似,驱动都能装上,电影可以看,就是不能玩游戏,不能跑3D。bios刷过故障依旧。

网友:
主芯片有问题

网友:
N V芯片很少遇到坏的  大部分都是虚焊

网友:
这没有一个概率,我是每天都会遇到坏的,今天一网吧送来的76gt  只有1/3的核心是好的,出于这个客户头一次来,费了我不少73gt的核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显卡修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