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F5050 不触发 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1-01):
清华同方 F5050 不触发 待机 0.03 按开关后 待机变成0.02
板上其它电压正常 后来发现加热W83L517D后 可以正常开机 但等它冷了后就又不能触发了
因手上没有相同的W83L517D配 请问这种问题有没有可能是W83L517D坏了。
不触发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哦。

网友:
这个也许是W83L517D外围元件的问题 这个要看你不触发什么信号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