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亮度无法调节

楼主(2010-01-01):
本人接到一台NEC  VERSAPROR 笔记本电脑 具体型号为 PC-VA18X  RXZJ 亮度是有的 但是亮度无法调节 键盘测试应该是OK FN + F8 或者F9 都不能用
开始怀疑灯管损坏 换新灯管装机后故障依旧 ,听说要原装驱动 ,我去了日本NEC官网下了 原装显卡驱动驱动 ,依然不行 请求高手支招,注:我店里没有一样的屏没法换屏幕测试。

网友:
高压条上的电压正常不!!~~~~  NEC的用通用的可以吧  才几块钱一根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高压条的问题 亮度是有的 那么亮度调节应该也有的  那个高压条满麻烦的 有很多5V 的 估计是给高压条上面的二极管供电的吧 我找到5V主供电 底线 和一个3.3 但是另一个找不到了 高手支招

网友:
除了 V+  GND  还有背光灯开启信号,还有就是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高压条,, 高压条  ,,还是高压条!!

网友:
这个是要驱动的,键盘驱动装了吗? 没装不认FN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键盘驱动 好像这个原装驱动就没有 我在显卡设置里面看到了 可以调节亮度 但是那个调节后的亮度仍然让人感觉不满意 估计还试要整高压条 明天给大家结果

网友:
遇到过,是换板后出现的,在DOS里能调节,进系统就不能调了,原硬盘系统,也是在显卡驱动里能调。没解决

网友:
换个原装高压条试试

网友:
到BIOS里恢复出厂设置后 再调应该就解决了

网友:
屏幕不亮,先用高压条或自己改的高压条通电看屏幕是否点亮,如果能点亮就是高压条问题,不能的话就是灯管问题了,更换灯亮就行了。有些高压条要改的。

网友:
最后  发现3.3断线  屏线到高压条上的   从主板飞线3.3V 直接到高压条 但是仍然不行,反而更加的暗 无奈之下放弃

网友:
查亮度调节电压有没有,有的话应该是高压板

网友:
NEC高压条很容易坏呀/我修高压条修的多

网友:
高压条EN和ADJ有没有接反啊?

网友:
亮度不能调和屏和灯管都没有关系
如果是换过高压条的,有可能换的高压条非原装
如果是原装高压条,就有可能是没装快捷键驱动

网友:
我在论坛上曾经参阅过类似的帖子 结论大部分是不了了之的给顾客啦 我想把这个机器搞定 开来还要继续 给大家一个交代

网友:
客户一定要求要调解吗  一般客户只要能用就行了 从来不管这东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从新换了一个高压条后正常了  原来高压条是5V的 上面有很多指示灯 由于没有找到5V的 我找了一个19V的高压条改了  19V从供电口直接飞过来了 找了一个地线找了一个3V开启信号线  然后把5V的高压条的前部分 留下 后面的截断然后把改的高压条给你装上 开机测试屏亮度刚刚的!!  至完全解决
总结过程的弯路的  以为高压是好的 没有去排除 因为那个高压条有亮度 即使不是很亮 怀疑关键是不能亮度调节  把屏幕不很亮的原因放在了 不能调节的上了 其实应该首先换上高压条来测试 这样就避免了很多弯路 还有NEC的显卡驱动有部分确实要在日本官网上去下 人家日本人变态无办法  还有另一点是显卡驱动装完后那个亮度 色阶可以在显卡里设置。
版主发现后请教我怎么总结帖子 做成资料的那种帖子 本人第一次发帖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是高压条上面的亮度调节的一跟线,你可以量一下,他应该控制三极管的。

网友:
楼主的决心是值得赞赏的,我现在想不通的是你发现断线后飞线为什么更暗了

网友:
是不是快捷键驱动没有安装啊。

网友:
高压板,5-20V通用的自己改一下就可以了,一个接地,一个接正,一个接3.3V,再有一个就是接你的亮度调节了!

网友:
把驱动装一下吧,实在不行,把亮度人为的拉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