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s48c 装系统时候 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0-01-01):
sony fs48c   装系统时候 不定时死机    硬盘内存 cpu 南桥都换了   还是死机

hp zt3000   装系统死机      有没有遇到过的  我硬盘  内存 cpu都换了还是死机

有没有遇到的  帮帮忙

网友:
sony  HP   的电脑做系统都是头疼的事情

网友:
是不是GO的系统啊,要是的话还是先装不带驱动系统,装完了在单独装驱动试试

网友:
最多只能gho到  百分之 70  几   就提示decompression error     或者死机  或者重启

网友:
没有用慢装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