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 TX34D12VCOCAB 如何点屏配板

楼主(2010-01-01):
新手请教,HITACHI  TX34D12VCOCAB 这个参数告诉什么信息,如配板需要的三个条件,如分辨率,电压等 我该用什么板来点亮屏。谢谢

网友:
这屏资料,网上找不到,你应当报一下,屏接口是多少脚的,,,,

网友:
30针,就是双排15脚,四灯管

网友:
你说的是屏的接口 ,,,,还是板上的接口

网友:
我查了目立的好多屏,都没有发现有你说的那样的接口  一般都是20 30或是40的

网友:
你根本没有打开屏背面看,你说的那种接口根本没有,你再继续拆,,,在屏背板上的接口不会是你说的那种,
它是20针(也有说是14的,但绝对不是你说的双15的)的普通接口 是单6的,,,,很普通,,,用2025L就行了

网友:
看能不能和这个对应上,,,,

网友:
这回看到了,边驱动板那头是双排15针,共30脚,边屏那头小点也是双排,一排是11针一排是10针,总共是21针。这叫什么接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