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通用高压板后的问题。

楼主(2010-01-01):
偶尔会遇见 几台不能改通用高压板----
一改就掉电  看外接12V 电源指示灯闪 应该短路了 后查因为GND 断GND就正常了
可是 高压有3组 线啊 VCC GND JD  去掉那组都不行啊[
通用板都是新的
  不知道杂回事。。。。。。
请遇见相同问题的 出来谈谈

网友:
读起来真费劲

网友:
看不懂,不知道LZ说的什么意思?理论上没有不能改的,

网友:
真的是看不懂,有改过一个ACER19的,必须把ON/OFF 与亮度同时接5V才能点亮。

网友:
怎么都看不明白?一局话,改用通用板后就不加电。用的是淘宝卖的最多的那种通绿色四灯 通用板 有六跟连接线的那种。我想问下是不是还有别的接法?

网友:
你的线可能接短路了吧,重点查下线路

网友:
今天 细查 又看了一下---
只要去掉 去掉 高压条 的 GND 就不掉了---估计问题就出在 这个上面-------
明天 别的高压条就回来----我在看看。

网友:
把高压板外接12V电源,用一只5V三端在外接的12V电源上整出5V接在ON-OFF上,看能不能点灯。正常后再装上驱动板试机。不用我说你都应知问题出在哪吧?

网友:
高压板都是差不多的原理怎么可能会不能改呢   怪事  肯定是没搞好  仔细看看吧

网友:
8楼能在说明白点吗?用的是 3级管子吗?那种可以 输出5V的那种?很多电源板 就有的那种是吗?

网友:
谢谢 8楼的
谢谢大家 ---------此贴到此结束--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