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cd不显示如何修复!!

楼主(2010-01-01):
笔记本LCD不显示,屏是好的,屏供电也是好的,还有需要查什么地方??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笔记本是TCL的T51,刚开始拿过来的时候不显示,而且风扇也不知道让谁给拿掉了,我接到外接显示器上有显示,我把机器拆开后测量屏没有供电,查了一下是屏供电控制电压没有,我把高压的控制电压接到屏的控制屏供电电压有了,但是就是没有显示。郁闷啊!电路图在"Tcl笔记本LCD显示器供电问题"帖子上有!希望高手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
忘记说明了,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

网友:
既然外接正常,应该要细查主板了

网友:
独显的吧,X1300 的问题。要做显卡。

网友:
高压的控制电压只是个信号电压,带不了负载的,接屏后电压会降下去的,你还是先把屏的供电电路修出来吧

网友:
把3.3V-LCD控制管短接一下,如果电压正常,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