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N不触发

楼主(2010-01-01):
待机0.08A,按开关没反应,开关电压2.2V,3V/5V没有,主供电正常,有时摸TPS51020的两个耦合电容发烫,量没有短路,请问是TPS51020的问题吗

网友:
你查一个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具备的情况下开关电压应是三点三伏,并且开关是不是有压降,再查看三五伏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以上都正常的情况,如果故障一样,直接刷BIOS,前段时间也修过这一款机器(故障是:待机只有0。02伏左右,按开关指示灯一闪即灭,测着开机芯片、开关、还有三五伏芯片都正常按开关就是不是没反映),最后刷写的BIOS,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