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一桶的焊宝能做BGA吗

楼主(2010-01-01):
现在手上没有专用的焊膏 想用此焊宝做显卡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那100多元的BGA焊膏用来干嘛?

网友:
几乎没有成功率,用好一点的可以

网友:
估计是宝马和QQ的区别了

网友:
3元的助焊焊膏比较硬,流动性也差。我们在用了专门的BGA助焊膏后,干脆平常焊接也不用普通助焊膏了。

网友:
能行,它一百元的就没有人买了

网友:
3块的做BGA是可以的,我用的就是3块的,可以做。
当然用100多的就更好了

网友:
还是贵点的好些。要不怎么还有专门的BGA膏呢!!

网友:
掌握好温度和焊宝挥发度

网友:
我晕~~不过你可以试试
那东西做板子找不到感觉的

网友:
不行,做BGA时助焊剂相当重要!

网友:
我前几天在单位做南桥的用的也是便宜的啊,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三块的,买热风枪时送的,应该不会超过十块钱,好的东西有好的用法,差的东西有差的用法。

网友:
我加焊CPU座的时候用焊宝。其他用贵点的焊膏

网友:
一桶是多大?水桶那么大也是一桶,清凉油那么大也有人叫一桶,楼主还是说多少克比较清楚点,否则谁看了谁糊涂。

网友:
我用过 不过没有松香水好。

网友:
连这个也要省啊,到头来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网友:
呵呵 LZ真是细心得人啊 看来我以后也得学习  勤俭节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