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有待机电流但是没有触发!!

楼主(2010-01-01):
我有台T40刚开始的时候还正常能用,可是放了几天不开机了,电流表显示有待机电流,但是不触发,而且伴随着显卡附近有“嗞嗞”的响声。希望高手解答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量 一下南桥边的晶振有没有电压?一般这种情况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具体部分的电压有没有测试看看呢

网友:
不能是开关接触不良吧,有叫声有可能是电感发出的

网友:
把键盘取了  手动拉低开关触发看看

网友:
首先楼主你先得把问题说清楚点,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楼主的故障得慢慢查了,一楼主说的太笼统,让人无法回答,不触发时所有待机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我刚刚看了,机器的具体情况是按下开机键就没有了待机电流

网友:
电容短路有时会有滋滋响的声音 你仔细查查是不是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

网友:
首先先把叫声排除了 可能是电感和电容容易发出声音

网友:
有待机  触发后 就没有待机电流  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这机就不是没有触发了  只是触发后产生的电压有短路   保护了  触发电路是好的  打一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吧  我相信没有触发之前3M5M一定是有的

网友:
显卡附近响的话就查VCC1R5M吧,这个电压异常也会导致不触发的,而且这个电压的电路就在显卡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