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电压在不停的跳变

楼主(2010-01-01):
求助各位师傅~~~主板上的电压在几个数值之间不停的跳变是怎么回事啊!电源CPU都换过新的咯问题还在
3.3V12V5V都是这样~~主板可以开机~~显示器点不亮~~昂达915的板

网友:
电源换了几个了都是一样~~所有的主供电都这样怎么修

网友:
万用表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