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显示800X600 4位色(已修复)

楼主(2010-01-01):
杂牌15寸组装液晶,只能显示800X600 4位色,分辨率和位色均不可调,如果先把主机接到另一台好的显示器调好分辨率再接进这台问题液晶就可以正常显示分辨率和位色并且可调,已经试过不是主机显卡或者驱动问题!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把VGA接口处的24C02重写一个

网友:
想换通用板但暂时没这种屏线,用它原来的驱动板但不知道用哪种驱动刷,帮忙找一个,谢谢

网友:
可能是兼容问题,建议刷BIOS

网友:
谢谢4楼大大和大家,清空24C08就好了

网友:
清空了还是重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280U里这个24C08A没有擦除功能,我直接备份出一个原内容,然后用记事本编辑里面的内容也就是直接全部删了,保存然后再写回就可以了~

网友:
随便安装一个显示器驱动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建议刷程序
以前我也遇到一台19的上不去1280*1024
刷了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