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T40开机瞬间掉电,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0-01-01):
今天收到一台IBM T40开机二秒钟就掉电,电流跑到1点多,上诊断卡可以跑到94就马上掉电啦,有时候到28就不动啦。托啦一下3205还是不行,请问大家这种现象是由什么问题引起的!谢谢大家!

网友:
希望大家多给点提示!

网友:
怎么没有好心人帮我呀!

网友:
这种机器显卡和南桥是通病,可以按着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虚焊,按着显卡试一下。

网友:
看看内存
我这有个DELL D505就是内存坏了

网友:
跑94???还是49???

网友:
楼上说得对,压压显卡试一下看能不能跳过。

网友:
把内存拔掉反复,看跑哪。显卡容易脱,但也不能忽略其它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毛病啊

网友:
能开机后才掉电,证明3205已经过了,诊断卡跑码不正常可以看看以下几个点:
   1,南桥,虽然说是通病,但我个人感觉问题应该不大
   2,显卡,由于T4x的设计问题导致的通病,可以导致不跑码,原因是虚焊导致拉低电压,进一步引起cpu工作不正常
   3,还有就是在pcmcia槽下面的H8芯片,它也可以导致开机掉电的情况
   4,PMW芯片,也在PCMCIA槽下面的位置

网友:
按下显卡,换下内存

网友:
内存换一根新的,开机后按着显卡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
重做或者换了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不知楼主做好了没有,,期待中。。。。。。

网友:
原来是显卡的问题啊,希望LZ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