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待机0.07解决办法及疑问?

楼主(2010-01-01):
一般待机0.07肯定是拿东西划键盘口触发后的故障。。最近我同事帮我装机也给搞了个这故障。。最后发现是D32烧毁导致待机电流上的0.07,这个D32在这里估计也起过流保护的作用~因为VDD15也到键盘口附近。肯定误将它对地。造成瞬间大电流烧毁D32。可以为什么烧毁或者去掉D32,待机电流会变到0.07?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一般待机0.07肯定是拿东西划键盘口触发后的故障
哥。对你这句话。我表示非常的不服

网友:
一般待机0.07肯定是拿东西划键盘口触发后的故障,其他故障也有可能。

网友:
为什么变成0.07:
你仔细分析一下VDD15的作用就知道了..这个电压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为什么变成0.07:
你仔细分析一下VDD15的作用就知道了..这个电压是非常重要的.
引用 网友A:

在下愚钝,,还望高手指教。。这个电压作为开启电压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