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2J笔记本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怪问题

楼主(2010-01-01):
接了客户一台Z92J本本,开始内接外接不显示 内接灯管亮,重新做显卡后外接正常,内屏还是无显示,怀疑屏和屏线坏,就用万能驱动板点屏屏是好的,再测量屏线都通,实在没有办法就重新换一个显卡芯片还是一样,正好今天又接了一台一摸一样的机器,呵呵 有办法试了,把不显示的屏折下来装在刚接的机器上,晕 一样的只亮背光还是不显示,就又把刚接的机器的屏装在不显示的机器上,终于看见画面了,又把屏线对换都显示,证明屏线和机器是没有问题,这就奇怪了,屏能用万能驱动板能点亮显示就是装在机器上不显示,装在两台机器上都不显示,没有思路了,请有经验的朋友看看,谢谢

网友:
是15.4的宽屏不?B154EW类的?多数屏本身24C类存储的数据出错了,所以通用板可以点屏,插在本上不显示,可以重新写个,找个碎屏的拆下装上也是可以的

网友:
恩 谢谢 是15.4宽屏 问题就是找不到这个程序

网友:
清空应当也是可以的,随便一个1280X800的屏的码片,差不多都是能用的,拆除下它,也是可以一试的,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