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数码f750

楼主(2010-01-01):
大家好谁有神州数码f750显示器的电路图啊,或谁可以告诉我R623位置的电阻是多大

网友:
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这么找答案是很难的,,,,可以根据它的使用位置,,,,找类似的电路进行参考

网友:
好像是150欧精密电阻,此电阻坏引起的水平亮线,请问一下这个电阻要用几W的.我用电位器调到一百六十欧,并连起来有达到3w但很是很快发热,但水平亮线消息

网友:
你这样说   很难给你找啊  能不能说是在哪个位置的啊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试出来了,用45欧的就行,不过最好是用5w的不然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