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上真U闪下就断了...

楼主(2010-01-01):
478的技嘉主板上真U闪一下就断了,用假负载量电压都正常,换过稳压I/C,现在不知道从哪入手,有哪位知道的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CPU供电电源IC的问题

网友:
换过稳压IC,还是不行啊?

网友:
NB供电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拔掉小四针12V开机看一下  不闪就CPU供电有短路  测CPU供电管GS极测一下  DS极再测一下看那个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