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无法重新分区格式化

楼主(2010-01-01):
今天接一做系统业务,原故障是进系统界面时只有背景,不见桌面图标,手动加载explorer,提示出错,看来是中病毒了,心说小问题,征得顾客同意后重新分区格式化,一切正常,重启后一键GHOST也很正常,看着进度条到头重启,这时顾客问我还要多长时间,我说很快了,还有1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可是重启后我傻眼了,怎么又进了原先的系统,查看一下分区和原先的文件全部完好无损,硬着头皮重新来一遍,这一次小心谨慎的做着每一个细节,可是让我无法相信的是GHOST进度条到头重启后,原先硬盘里的一切依然完好无陨。
    难道是机子装了什么还原软件或硬件,打开机箱没发现任何还原卡之类的东东,机子是个845GV的杂牌主板,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看来硬件还原是不存在的了,接着查软件,软件还原无非是把一些还原信息放在引导扇区里,所以先来FDISK /MBR 不管用,接着MHDD NHPA没有隐藏分区,按F4扫描连个绿道都没有,心想不管了,DM低格,管你什么还原软件还不完蛋,可低格填零居然都不管用,LFORMAT低格也不行,DISKGEN一样落下马来,这时候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我实在想不出这是怎么回事,用PE进系统可以看到原先的所有文件,可以正常格式化或删除,而且在里面也可以看到格式化或删除后的文件消失了,可是一重启就被还原了,是不是主板里有什么还原的东东存在,可是换一台电脑,以上的方法全部做一遍可故障依旧。我的神啊!这什么东东在作怪?
    到网上查了下,三星硬盘居然有很多出现这种情况,只是没有一个能解决的,有的说是磁头坏了,可我想不对呀,我可以复制文件到这个硬盘上呀,而且只要不重启这些文件也都存在呀?到群里交流有说可能是固件的问题,固件咱没弄过,不敢乱说,想想也是,以上的方法也只有固件这块能完好了,是不是固件的问题呢?基地高手如云期望哪位兄弟姐妹能给个好的答案,这里感激不尽,一块硬盘是不值几个钱,可那关系着咱的一世英名呀。。。。。。。

网友:
试试改跳线 把他改成36G格一下装系统看是不是还是原来的样子  再把跳线改回来装系统看他变不变

网友:
或者改成36G低格看行不行 只格一点点就行 行了的话应该就好了

网友:
挂系统下整整看看咋样

网友:
三星通病来的,我这一堆,都是这个故障,全部成砖头了

网友:
同病相怜啊

网友:
用MHDD删除HPA试一下

第一步:由于MHDD只能在DOS下运行,解压得到ISO文件,刻录为启动盘启动电脑到DOS。一般的XP安装盘已经自带这个了MHDD。

第二步:进入DOS后,输入MHDD启动程序,程序启动后会自动扫描本地硬盘,(按Shift F3可重新扫描)。扫描完成在列表选择带有HPA隐藏分区的硬盘。在“Enter HDD number [3]:”处输入1并回车。

第三步:此时屏幕出现“MHDD>”提示符,先输入“RHPA”(可以显示硬盘真实容量)。再输入“nhpa",弹出是否清除HPA分区提示,输入Y键确认,重启后就可以看到被释放的HPA分区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早几年就开始注意了,也一直是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实找到问并不难,如果是磁头问题,开盘更换磁头就知道故障了,就这个可读不可写故障,我用PC3000检测了固件,是全好的。和南京的几个朋友交流了一些,也不像是固件问题,苦于我们本地三星硬盘量很少,以后有机会遇到同故障的盘,一定找个配件盘来开个盘,这个问题答案就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家里有几块都是这样,用砍头工具砍掉零磁道也不行,现在找不到原因!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难搞

网友:
有3000的话进去随便修改一下SMART表,断电后再看进去看你修改的那个模块,如果内容不变就证明你那盘是只读的盘了`扔了吧`

网友:
我刷BIOS解决过3台这故障

网友:
我这也有两块了,到现在没弄好

网友:
我有一个,换个同型号的板后搞定!或像楼上说的,刷一下BIOS,应该也能搞定。

网友:
没遇到过,都有点不相信,也想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2010-02-01):
难道是磁头读写故障变成HDD-ROM了?

网友:
盘很可能是只读的了,估计要扔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也是说磁头坏了。

网友:
请问刷BISO的具体操作是怎样?我这里有几个这样的硬盘,可以用来试验一下。

网友(2010-03-09):
我也遇到过,,,三星硬盘的问题

网友:
....看看手头的三星硬盘,老天保佑,别出这种问题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板换上就可以了。。或用编程器把好板上的BLOS资料读出来再写到这板上也可以。

网友:
手头有2块  都已经返厂了  保内  解决不了  哎

网友:
我的日立硬盘是根本不能分区,低格也不给。

网友:
这是三星硬盘的通病 我也遇到过 如果是80G的三星硬盘 砍头变成40G有几率可以好
反正三星硬盘全是些这种 小毛病  修好的几率10块也就2  3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