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XB-L15灯管

楼主(2010-01-01):
一台LXB-L15,颜色发黄,应该是灯管老化了所致,拆开后看到这是两管装在同一个架里的,因对换管不熟,看谁有带架这样的灯管卖?

网友:
还是换管方便,找带架的不一定都能配上,,,

网友:
把管换上去就好阿,找一样的很难找的!

网友:
找一样的灯架?去买块相同型号的破屏拆吧
灯架都下了,换个灯管不就是4烙铁的事吗?

网友:
不会要多研究多练习哦~! 练熟了 就 可以 8烙铁搞定啊  ~!(还是要加上取下的4烙铁)

网友:
呵呵,说得也是。想问一下,手头上有两条15.1的灯管,可以装在这15寸上的吗,会不会有什么负作用。还没试可不可以装得下。

网友:
可以换不过要小心不要漏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