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笔记本有时开机,有时开机求助

楼主(2010-01-01):
ibm t22
笔记本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开机能进系统,进系统后北桥和显卡很烫,不到10分钟自动关机,拆机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内存时钟,重新开机测试,不能开机,求助解决办法。
笔记本

网友:
LZ,你这本本估计清理一下风扇也就差不多了,再不行就换个3421,一点一点来嘛,别着急

网友:
兄弟,上次在论坛看到有位兄弟修得跟你的问题一样的,你可以借鉴一下他的经验
是1715后面的C597坏掉了,你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啊?

网友:
T2系列的机器风扇与U没有完全接触

网友:
重新开机不能开机。。。尝试更换一个新的CPU供电IC ADP3421 非常非常非常爱坏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再试下,等...........

网友:
这机器除了3421基本上就没什么其他毛病的啊

网友:
但我换了 3421 还是不行,现在点开机键无反应,只有一灯亮,......................怀疑是 h8存在故障,问题还在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