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用时经常一黑一亮

楼主(2010-01-01):
各位修液晶的大师我的液晶显示器用时经常一黑一亮,黑只是一闪就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坏了?对了我的显示器是XSPED   17寸的有没有那位大师遇见过?麻烦说以下!!!谢谢!!!1

网友:
个人认为是虚焊了

网友:
我把所有的芯片都加焊了!!!!!!!

网友:
查+12V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检查电源次极整流滤波电容 和高压板滤波电容

网友:
一黑一亮一般都是电压板的问题查一下滤波电容是否鼓包或漏电,还是灯管老化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高压板开关管坏

网友:
电路中有虚焊的,高压板可能性大

网友:
电压不稳定

网友:
滤波电容,高压线圈虚焊,还有灯管,重点查查看

网友:
哦!谢谢各位!正在查找中!!!!!!!!

网友:
先外接一高压板(要外接电源,不能接原机电源,原高压板供电要断开)如果正常就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不正常就查电源和驱动板。

网友:
量黑的时候高压板供电压ON/OFF 电压有没有跳变  或是直接断开原来高压板供电 改个好的高压板上去测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虚焊导致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次级电解电容全换了…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