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胜利!!IBM T60维修的一点小经验

楼主(2010-01-01):
通过对IBM T60主板的大量维修。。发现在有以下问题。不知道是不通病。
1  电池开机正常。用适配器开机掉电。换掉3M滤波电容。C216即好。

2   待机电流在0.05~0.07间。加电掉电。。。换掉D32即好。

网友:
请问楼主应该是换掉D32吧------案例2

网友:
楼主如何发现的

网友:
总结的挺好的。T60也算是经典的机子了,2年了没出过什么大的返修,不愧是联想的首款入手机。

网友:
通过对IBM T60主板的大量维修。。发现在有以下问题。不知道是不通病。
1  电池开机正常。用适配器开机掉电。换掉3M滤波电容。C216即好。
2   待机电流在0.05~0.07间。加电掉电。。。换掉D23即好。 ...
引用 网友A:

是D32楼主敲反了。。这个我也遇到过。。去掉这个D32待机0.007

网友:
这个D32如果损坏待机有时也会在0.05的.有时也会在.0.07的.没有VDD15.这样BD4175在加电时会保护而掉电的.

网友:
嗯,,少了 VDD15 这个驱动电压 是会掉电的,,

不过在修改板的时 VDD15 是掉电首要分析的条件之一。

网友:
没碰到过见识了

网友:
楼上两位朋友,,别在这样回复了。。

网友:
IBM的机子维修起来,要比一般的DIY机子麻烦些!

网友:
觉得IBM的机子还是要好修一点

网友:
见识了,哈哈哈

网友:
呵呵,修本多用下示波器吧,机器还是供电部分出问题的多。

网友:
收藏了,这边修T60D 本很少的。

网友:
T60的本本还真是修的少啊,,先学习一下,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发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没修到,这个和地区销售有关吧

网友:
t60和r60的板子差多少?看着经验挺宝贵的,但我手上有一块R60板子,好像不能对比着看吧。

网友:
T60还没遇到过掉电的问题,以后遇到就注意点这两方面了

网友:
善于总结的楼主,,  学些之

网友:
T60的本本修的少,这机子价格也蛮高的,而且偏大;

谢谢LZ分享,以后碰到类似的故障可以优先考虑了,很好的‘参考通病’

网友:
这两个故障看到好几次了,只是我这次修的是待机有0.02,按开机无触发

网友:
IBM T4的机器也出现过这问题

网友:
记住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一台T60的机器。故障现象是待机0.02开机保护,电流0.00
保护是测量U41 4J和28J电压  1.5V左右。
后来到基地搜索 帖子,发现此精华。报着试试看的态度 换掉C216  ,果然一试OK。
试机  拿走  收钱XXX元  。谢谢楼主。
在基地有很大的收获,所以菜鸟我 天天在基地

网友:
好贴。至少让我们新手少走很多弯路。支持一下。

网友:
此贴 甚好,转了此贴但写明本网址。
希望楼主不介意

网友:
掉电故障中 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故障占很大比例  这个不光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是所有笔记本的一个软肋  特别是CPU供电滤波电容不良 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