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 X31有待机无触发一例

楼主(2010-01-01):
接到一台X31的机器,时开机时不开机,接电流表,待机电流0.05,有点偏大啊,按开机无反应。正常应为0.03,据客户讲有时能开机,反复多次只见偶尔开机一次,拆机,接上电源看看待机电压都出来没,发现1R8M没有出来,用示波器点在1.8V的电感上反复开关电流表,发现1.8V瞬间有,马上就掉了,说明芯片是好的应该是外围电路,X31的滤波电容好出问题,于是就把C758给换掉,上电待机为0.03,按开机键电流表上的数字在跳变,拔掉电源,上屏,久违的IBM出现了,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我是新手,问下,这种电容如果有问题外观上能发现吗?还是要用万用表量

网友:
电容外观是看不出来的,万用表也测不出来,只有用示波器

网友:
那就没办法了。。。本人这还没示波器

网友:
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要示波器可以检查出来呢

网友:
那不用穷举的办法,反正芯片是好的,就换芯片外围的东西,肯定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