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特殊的死机不开机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0-01-0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方正商用机。
故障现象是不开机,偶尔能开机但是还没等到进系统就关机重启。
最小系统法,还是一样。换了一个电源还是一样。
主机内灰尘比较多,清理了一下。(这家的老太太烟抽的历害,满机箱内都是黄黄的烟油啊!)
上电试还是如此
取下主板,开机正常。又清理了一下主板,测量对地正常。
又把主板装回主机,开机后顺利的进入系统。
拷机一上午都没有问题,通知客户取回主机。
谁知道下午他又给我送回来了。
说是在他家点了有一个小时那样了。
打开机箱后把所有连接全部取下,一样一样的插。
插到机箱面板排线后,出现不开机或死机故障。
这款机箱的开机按键和显示器上的接键板相似.
清洗电路板,换掉开机和复位按键.
上机试机一切正常,故障解决.
没有拍照,在网上找了一个
就是那两个小按键惹出了大麻烦.

网友:
的确很少见,,,,我搞过几个都是 POWER键失灵,开不了机或者锁死,按一下 几秒断电

网友:
这种现象我也遇到过,因为你得看他关机的时间
如果是几秒钟的话,估计就是开惯了.要是到了欢迎使用windows xp 就关机了.问题就麻烦一点

网友:
这个故障是这类机器的通病

网友: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  一般都是把排线全部拔掉,在点开机针的,这样可以排除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是power键失灵。还检查了半天。

网友:
重启键出现问题很多。遇到过几次了。都是短路了的,导致开不了机

网友:
有的老机箱这两个按键我都特别留意...按进去了老弹不回来...

网友:
有的老机箱这两个按键我都特别留意...按进去了老弹不回来...
引用 网友A:

没错。前天刚修了个地磅用的电脑,开机键和重启键量时都是好的。但是插上重启键开机就复位,后面换了就行了

网友:
通病  遇到2台 一模一样的  都是这种情况 按键短路
要么是卡住 要么就是 按不到按钮上  前面板取了 我2台机子都是换了按钮的
洗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