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也写个E125,隔离部分

楼主(2010-01-01):
电脑公司发一台联想E125,呵呵,近日看了两篇精彩的分析,我也手痒来讲讲新手的维修经过。
取机上可调电源。0.01有些不正常,按下机键没反应。
拆机,发现电源边上的MAX1772,进水氧化。
清洗干净再上电,外甥打灯笼---照旧。
查3VALW,5VALW。没有,待机都休息了,电源IC MAX1999.
测20PIN V+电压无。
那现在只有从隔离管下手了。是一只P沟道的管子,D极备有19V,S极电压与G极电压一样是5V,看来是保护住了。
根据IBMT4系列的思路从电源IC边上刷,没找到G极的控制点。没办法下图纸喽,才发现这款型号还有SIS与INTEL之分,还好我的与两位大师的一样是INTEL的
先谢谢论坛上的兄弟的图纸。
找到PQ5,发觉是连一PR123的。再去板上找,找呀找,好辛苦,看图纸了还得打游击,又是半天时间,好不容易找到PR123,原来是一时偷懒没有撕开硬盘下的绝缘胶纸,平时习惯的以为这个下面是不会有元件了,犯错误喽,撕开发现下面藏匿了好多的小元件。
刚才那么大的放大器PU18:LM393的没看到罪在黑胶纸遮住了。
顺着放大器LM393的PIN3无产生REFP,到PU8发现脚还是发霉在那里,惭愧呀,再洗一下,上电,OK
原来洗脚就行了,兄弟们呀,以后你们如果有不顺的地方,一定要记住多泡脚有益键康。
总结下,发觉自己犯了很大的思维定型化,老拿IBM的机子去思考联想的。保护到隔离其实就要联系电池这一边了。结果找位置就花了半天时间。
不早了,感紧先睡喽。
尾巴太撩草了,附上图纸给新手看看。

网友:
MAX1999不是产生待机电压的吧

网友:
顺着放大器LM393的PIN3无产生REFP,到PU8发现脚还是发霉在那里,惭愧呀,再洗一下,上电,OK.

楼主 明显错误  这个时候 跟 LM393 有什么关系???

  再说 VL 电压也要等 ACIN 出来后才有

你牙刷刷好 是因为你碰到了 DCIN# 也就是 PC87551 发出的

网友:
谢谢,七仔兄
也是很有可能的。当时我也怀凝了半天这部分电路。
不过还有好些信号不懂。这些天好好学习,等我学到点了。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