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装机不起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1-01):
昨天接手一台了组装机故障为硬盘电源灯一起亮,但系统不启动,拆机检查电源风扇等都正常,插上检测卡不跑码,发现CPU有点热,拆下检查未见异常,装回试机居然正常了,装好机壳又不行了,机怀疑CPU或主板不稳定,就又拆开下CUP,再拆CPU的时候,发现两边的卡子有点压力小,就在卡子两边加上皮垫子,重新装好试机又恢复正常了,就是震动板子也不出现死机情况了,交付用户试机一天未见异常!看来是CPU座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观察仔细,甚至可以说是维修的手感好,这故障要是按书本理论会搞死人的。不过最好说明一下,是什么样的主板和CPU座的结构。我猜是775 的。对不对?不然垫子压那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