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A170E2开机黑屏没反应

楼主(2010-01-02):
奇美A170E2显示器,,,插上电源黑屏,,指示灯正常,按一下亮,按一下灭,,四个灯管都试过都是好的,,插上电源就是不亮,不是暗屏。。。插上跟没插上是一样的。。。。请教各位这该怎么查。

网友:
你说不是暗屏,而且灯管也是好的,那你实际就是在说是驱动板或是屏背板了,,,,既然已经这样判断了,为什么不接着查下去,,,,

网友:
要是高压不工作,,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呢?还是屏坏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不工作会是暗屏,,,

网友:
拔掉屏线看看会不会白屏。

网友:
楼主查哪了,各路的电压也不告诉我们

网友:
我剛已修好了,已發帖,請在版內看,同一樣的故障。試試看!

网友:
楼主有思路,为什么不继续查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