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今天修好了一条以前自己搞掉焊盘的内存

楼主(2010-01-02):
这内存之前是拆料的,已经没有了第一面1、2、3、4个颗粒和第二面的第5个颗粒!(因为掉了焊盘,以为PCB没用了所以拿来拆,其实它是原装的HY内存)
现在补上颗粒之后还可以看到,在第一颗颗粒的位置已经有几个焊盘掉了。(第二个可能是光线问题,其实是没掉的)不过可幸的是,所掉的都是无用的。
第一颗那,还有几个焊盘其实已经松了,呵呵!
双面内存不好修啊。好多奇怪问题!
刚补好颗粒之后,有几条似是虚焊的4,4,4,4之类的。测过相对的排阻。发现有某个点阻值不对,换之,解决!(图就没拍了)
然后就如下图

很明显是第一面的第5颗和第二面的第4颗有问题!
但是换过其它也不知好不好的颗粒后还是老样子~~
痛苦的经历开始了!
加焊几次后无果,于是拿起万用表测排阻。我天真,结果把一个其中一位阻值多了1的排阻换掉了!还是老样子~~
把两颗颗粒对换,还是一样!!!非常郁闷!还不止如此,RST测到Block Move的时候,第一面第5颗的3,3与第二面第5颗的3,3连成一条直线!
天啊~~~对于我菜鸟来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无耐之下,拿天那水洗之。那味道真不爽~~于是用风扇去抽出窗外~还能接受!
洗完之后拿到灯下慢慢细看。结果发现
第一面的第3颗有连焊,第4颗好像虚焊了!加之。。。结果第二面第4颗的错误消失了!
但第一面第5颗的问题还没解决。
又换了一个颗粒,还是一样!!
又去拿天那水浸了几分钟。。。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还是无果!
心想着也郁闷~~~~后来不知怎么想的,去加焊第一面第6颗~结果却全好了!!把内存频率调到DDR400通过!非常不解……

新年新开始,呵呵!也搞好了这么一条奇怪的512~~不错不错,是个好开始。哈哈哈哈
测试板:升技NF7-M。(非常不错,可以调内存频率~呵呵)
母条:128 DDR400

网友:
兄台新年好运啊,我用上面那个RST检测内存的时候,到了Refresh的时候软件就没反应了,兄弟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厉害·  真是人外有人

网友:
其实内存点都不好修,稍不注意颗粒就容易坏.佩服!!!~~~~~~

网友:
兄台新年好运啊,我用上面那个RST检测内存的时候,到了Refresh的时候软件就没反应了,兄弟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引用 网友A:

换个主板试试~~
我以前是用一块进不了系统的845GV。现在都改用了进系统后不太稳定的nForce2
都是些没用的板,来干有用的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