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066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0-01-02):
APW7066什么可以代换,我的一个磐正6600LE的显卡,通电不显,但是主机可以启动,我测量了一下供电,不管是显存的还是主芯片的都没有。我检测了一下,都是因为G极无控制电压所致,所以想找一个APW7066可以换上,还想再问一句,这样的芯片,一般哪些板子上有。谢谢各位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不清楚,查一下PDF吧

网友:
这是pdf  你看下吧

不过你说的“7066”估计不是这个  不清楚你说的是哪种芯片,6系列的  不会采用这个pdf  的芯片

网友:
是这个芯片

网友:
那你就上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