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A开机花屏

楼主(2010-01-02):
有个联想100A开机花屏有线条竖线进到系统里面就看不到屏幕了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求帮忙小弟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进系统看不屏幕是不是什么也没有还是。。如果是进系统看不到你的电脑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有可能是显卡分辨率太高,屏幕有线条竖线这应该是你的屏有问题了。

网友:
建议先外接显示器看看,如果正常就可能是屏的问题,如果不正常就可能是显卡那部分问题

网友:
显卡的几率比较大  外接下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机器容易出现屏线虚接,把屏线重插试试!

网友:
就是有的机子外接式正常的,内接不正常都会是显卡的问题。确定你的屏没问题,还有屏线,都没问题的话,你就直接弄显卡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如果有问题,就找显卡的原因了。一般更换显卡芯片。

网友:
上面的各种方法试过后不行的话建议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重做显卡能好

网友:
这款机器的屏线接口设计得不太好,我碰到的都是在接口下贴一层胶带在把屏线接上,你可以试试,

网友:
1、首先接外显看一下显卡正常工作不。如果也不正常,说明显卡有问题,可以加焊试试。
2、外接显示器正常,可以确定为只是LVDS及屏线、屏的问题。进系统能看到暗图,说明高压板不良。如果什么也没有,应该是屏的问题。主要检查屏、屏线。

网友:
天逸100A的吧?把板载的内存换掉就行了

网友:
楼主换屏试过没有。。。

网友:
显卡,屏线,屏都可能有问题

网友:
BGA加焊显卡

网友:
处理屏线 简单些 先处理屏线哦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下是否花屏,如果没有花屏 屏线、接口和屏这几个地方查下;如果花屏做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