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盒输出电压都低

楼主(2010-01-02):
修复一个金河田电源,输出电压,5V变成2.4 12变成5.6v 。这个毛病出在哪了

网友:
辅助电源次级输出电容有问题,光耦代换试试。

网友:
稳压电路,,,电源的电容等

网友:
主滤波电容换一下,300V的滤波哦

网友:
当时是功率管的2个保险电阻坏了。换完就这样了

网友:
我曾修过这种故障的电源,换494集成块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