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02):
是电源开关;R和G是接LED灯1和LED灯2;GND是地;K1和k2是控制加和减键;K3是自动调节;K4是菜单. K5是EXIT/CELECT
K6是MENU
举例来说:当按下开关键的时候 这时K0是怎么工作的? 我急着改线!先谢谢了
电源

网友:
按键开关一边接GND 另一边就是叫K1 K2 K3 K4 K5 K6的
按纽什么功能就接对应的K哦

网友:
你要问什么呀,开关工作原理????有点不解 其实开关就是通过开闭使这个节点的电位发生变化呀,,,

网友:
开关的功能不就是开和关吗

网友:
按下开关K1的时候 使驱动板的K1这个地方变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