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151 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几个原件参数。

楼主(2010-01-02):
联想-L151  电源高压一体板 板号6832173900P01   PTB-1379 05/22 '06

板子烧了, 有几个电阻直接炸飞,根本看不清楚,求

R804
R808
R815
R813
R814

ZD801

具体参数,谢谢

电源芯片 为SG6842JLDZ

网友:
建议楼主上个图
电源心片是什么型号的
  这样的话大家就好帮你了。。。

网友:
去买个 板子吧--
--这个板子 当料板----
还有楼主 要先找到 R 爆炸的原因 不然 换上了 还是会 爆。

网友:
楼主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你要的资料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7261-1-1.html

网友:
多谢 基本功 ,虽然电路有些差异,但是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电源一次侧损坏,看看芯片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