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人郁闷的V3000

楼主(2010-01-02):
又是一台V3000   hp可是我们维修人员的福音 O(∩_∩)O~      开机能亮就是不进系统⊙﹏⊙b汗   从做系统 光驱还不好用  USB启动 Ghost  G完了  过了开机画面 就只剩一个光标在那闪了  。。。。    排除法  把机子拆成裸板  加硬盘试机  能到windows滚动条那  然后就白屏了 。。。   根据经验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可是  V3000南桥 很少出问题啊  我就和旁边的哥们商量  是先做显卡  还是先做南桥   商量了半天 也没个结果  等做桥的时候 我们都笑了   垃圾板子 就一个桥 \(^o^)/~  加焊  做系统 一切OK   真是的第一次见到V3000 就一个桥的  笔记本 好像很少有全集成的

网友:
V3000系列的哪个型号?还真没修到过一个桥的V3000系列呢!!是英特尔的还是AMD啊?

网友:
桥是6150吧。

网友:
对就是有这种桥的,AMD的CPU,也是很垃圾的。

网友:
V3000没有机型是一个桥的吧》?还没见过,不过一个桥的其他机器很多的。坏单桥的很多。基本上都要换的。

网友:
好像是V3414      桥式NV 的 不是M87P   就是 P87M  的

网友:
好象CQ系列里有一个桥的,V3000很少遇到吧

网友:
MCP67WV 的芯片,在V3000有个和系列里面,AMD 的。  这个桥也很容易坏。 修过了好几台了

网友:
v3000也有但桥的啊

网友:
这样的机子还没见过.不过海尔有台T68D的机子是全集成的.

网友:
是英伟达的M87单芯片

网友:
只 见过   集成显卡和南桥的   没见过全集成的V3000

网友:
应该是V6000吧 V3000的一个桥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这样一台一个桥的V3000,也是不能进系统

网友:
我们这里V3000的机器是最多的,真的是我们的福音啊

网友:
V3000的单桥的是国外的型号的,国内很少见,我碰到过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