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宾得 PENTAX OPTIO T10 不开机。

楼主(2010-01-02):
朋友的机子。07年买的600万。3寸的触摸屏。没怎么用。
拿来说开不了机,他说是被插错了电源(其它设备的电源),当时听到一声响。
查电路没有发现保险坏。
按电源按扭,耳朵贴着相机能听到有轻微的嘀、嘀、嘀、嘀、、、、按长点时间,嘀、嘀、嘀声音会变成叽、叽、叽、、、声音。
本来以为是镱头组发出的。后来拆下镜头组,声音还有。确定是来自主板,搞不懂主板上什么元件会发出声音,好像是冲电或是芯片内有打火的声音。
有没有人遇到过,请指点下。
请教了,能不能给个维修思路 !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主板上什么元件会发出声音?
请教了。
谢谢!

网友:
仔细检查电源管理IC周围的电感

网友:
终于盼来版主。呵呵。
现在的现象是按电源按钮,会从小喇叭里发出一声响,象是快门声(快门不开哦),然后便是轻微的嘀、嘀、嘀、嘀、、、、声。
如用外接电源开机,只能听到“哒”的一声,没有嘀、嘀、、、、声。
请版主指点,大概是什么故障。
谢谢!

网友:
这个。你外接电源的时候在待机状态下有没有电流?多大的电流?你不用考虑什么东西响了,关键是查什么元件烧了。。。

网友:
晕倒了。昨天量电路时碰了一小电阻,现在主板不上电了。也听不见响了。
原来主板能上电,用手碰触主芯片旁有几颗电阻和电容,响声消失,所以估计是这些元件里有问题,就想量一下。
量的时候是按着电源的。
拿量笔的手抖了下,不知碰了哪个。响声没了。再量,主板没电了。现在按电源主板不上电了。
对了。原来的问提是按电源后主板能上电,但有元件短路。
给我把问提搞大了。

网友:
那,,,我是否该恭喜你一下了.?呵呵,去查一下主供电部分的保险有没有问题吧,下次带电检测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啊.

网友:
呵呵。现在的现象,
外接电源,按电源按钮,主板能上电,但不开机,能听到哒的一声响,主板上有短路。
用电池,按电源按钮,主板不能上电。
最聊斋的事出现了。
我在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持续按电源按钮(这个有点违规,明知电源按钮接下主板有短路),然后再按快门,这样反复几次,竟然看到闪光灯旁边的蓝灯亮了起来,然后熄灭。再反复按。竟然闪光灯闪了。
晕倒。再如法炮制,没有看到旁边的灯亮。但是闪光灯又闪了下。之后再没有闪过。
彻底晕倒。我想不通。有人遇到过吗?
高人出来解释一下。
呵呵。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现在乱七八糟了.呵呵

网友:
我发现数码相机不开机故障占相机故障的一大半。
而不开机能修好的几乎不到一层。
相机好像不是一般的难修。

网友:
那当然,只有不好修的,难修的,才有钱赚,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是否难修,这就要看你个人的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