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没有标的主板,求教

楼主(2010-01-02):
我有一个478接口的主板,板是紫色的,上面有SD内存槽两个和DDR内存槽两个。
我该如何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板啦,这板现在是内存过不了。测了DDR插槽一脚电压,1.3V 91 92脚为3.3 184 为2.5V
我现在想刷下BIOS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板

网友:
没照片没什么的,谁都说不清啦。发照片来看看。

网友:
没有主板照片无法解决

网友:
认真找 一般都有标识的,,,,,,找到标识,在网上查一下就知道是什么厂家的了

网友:
拍个照片发上来呀,也许有认识的

网友:
可能 南桥 虚汗了
倒置 内存不过
要不换 I/O 试试 看内存 过不

网友:
谢了,顺便换个IO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