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_急-急-世纪之星-大风车ATX325-12台式电脑问题

楼主(2010-01-02):
1.我家电脑在没有按机箱上的电源开关(只按排座上的电源开关)电脑为什么会自动开机这是为什么?
2.还有我插上移动硬盘也会自动关机.
3.请问一下世纪之星-大风车ATX325-12电源是功率是多少瓦的。
请坛里各位高人给我诊断一下吧!
谢谢!
电脑
硬盘

网友:
多少W 你不会拆开看一下?

网友:
自己拆开看下啦,应该进到系统再正常关机 就不会自动开机的了。

网友:
你的电脑时间能保存住吗 不能的话 换个电池 还保存不住的话 就是电路问题了 U口供电不足插U盘就会死机的

网友:
LZ看来不是做维修的,建议你还是送修吧.

网友:
第一个问题:bios设置保存不住,一般不是电池没电就是主板坏了,呵;
第二个问题:供电,主板;
第三人问题:按二楼的方法,如果不会看,按这个图